漏电开关不定时跳电

楼主(2012-11-02):
公司有一照明漏电开关,控制6盏隔珊灯,就是很多公司都用的,一盏灯3根灯管的那种,最近老跳漏电开关,搞得人蛋疼,有时几小时跳一次,有时几天跳一次,500V兆欧表测试线路,相对地,相对零,零对地,灯架对地,灯架对零,灯架对相,都正常,漏电开关更换新品还是故障依然,开关箱的所有接点都紧固一次,未发现异常,线路也是穿的PVC管,这些灯也全是亮的,我真是想不到什么原因会跳电了,请路过的大神们,帮我想想,哪个地方出错了,神啊救救我吧!

网友A:
计算一下功率!!是不是漏电开关选小了!!最好用钳形表测量一下电流!!!

网友B:
测测高峰工作电流

楼主:
灯管18支x18W总计500W都不到,用的20A漏电断路器,跳电时开关一点温度都没有,如果是过流的话开关应该会有温度,不过谢谢你们,我还是去测一下吧。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电网谐波污染很厉害?

网友D:
1\无须检查什么 直接更换这个开关就可以搞定
或者
2\开关旁边有个可旋转的东西 你调节大一点 在观察

网友E:
线路有没有接头。有的话把接头处两根线分开。。

网友F:
你的漏电开关下一定还有其它的负载 ,先其它的负载完全切断!(特别是插座上的消防应灯、其它充电的负载…)

网友G:
是线路问题,前几天我也遇到过,线上有一点破口,管路时间长了有点潮,漏电电流达到30MA就会跳闸

网友H:
镇流器老化了,有时工作到一定的时间有温度了就漏电了,有时又是正常的

网友I:
人为故障,我以前遇到过,同行高手故意搞的。具体查一下,那个时间 段跳的闸,室内有无有人。

网友J:
电压不稳定
超过245V 也会跳的
检查电压或者三相电源的零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K:
电线老化了也有可能,我曾经也遇到过来样的问题,后来换了线就好了。

网友L:
灯的问题 你可以先关三盏 如果跳 就在开的三盏中 很快的

网友M:
支持5楼的意义,可以找个相同型号的试一下。有漏电开关本体的可能牲。

网友N:
线路的问题!
再有与插座混用吗?假如不混用为什么照明用漏保?低级!

网友O:
不知你的零和地的电阻有没有超过0.5兆,当他们之间的电阻低予0.4时会出现不定时的跳闸。

网友P:
8楼说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