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2):
今天调机,本子从1.5m的高度掉下来,赶紧会办公室看能不能开机上网发帖,还行,就是屏破了。还能用多久?

网友A:
只能凑合着用到不能显示了,或者要老板换个屏,买个新的。
QQ:532904130

网友B:
在此我建议各位有没有考虑用无线通讯来代替有线通讯??比如前几年我就购买过用蓝牙转串口、WIFI转串口结果通讯多没成功。不知道各位好有其他什么好方法可以实现无线通讯,
现在我对本本通过有线下载很反感!!希望各位同行推荐推荐无线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此我建议各位有没有考虑用无线通讯来代替有线通讯??比如前几年我就购买过用蓝牙转串口、WIFI转串口结果通讯多没成功。不知道各位好有其他什么好方法可以实现无线通讯,
现在我对本本通过有线下载很反感!!希望各位同行推荐推荐无线下载!!!

现在很多支持以太网络的设备,连接到无线路由器上即可无线通讯了。

网友D: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坏了让你老板给你换台新机。

网友E:
我更惨本本直接器压了,最后自已赔一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更惨本本直接器压了,最后自已赔一台

你真是够惨的,呵

网友F(2013-10-14):
屏破了,那就换个屏呗

网友G:
屏破了不影响还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