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数转换A1S64AD的处理时间

楼主(2012-11-02):
请教各位!!设定模数转换模块平均处理时间一般为多少?有根据吗?

网友A:
一般是根据信号源的特性,比较平缓的信号源处理时间可以长一些,反之时间就要短一点,处理时间越短,失真度越小,但通道处理时间是有最低限位的,这个时间的设定会影响PLC的处理时间,通常都是可以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