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2):
问题是这样,我有一台实物的PLC ,在电脑上编好威纶触摸屏画面的控制按钮,控制按钮写的是PLC的输入点地址,电机的动行状态写的是PLC输出地址,当电脑上的触摸屏画面与实物PLC通讯后,画面上的按钮不能控制PLC,画面开关属性我设置为"切换开关",电机状态与开状态能正常显示状态:“开”与“关”。
但是不连接PLC,画面用离线仿真模拟就很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的意思是威纶触摸屏能不能直接控制PLC的输入点??用欧姆龙仿真画面就能直接控制,是不是威纶的仿真软件功能设计的不行??

网友A:
有可能。
用实体触摸屏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应该目前任何一个触摸屏都不能控制PLC的实际的输入点吧,只能控制PLC的内部继电器辅助点的。但可以显示输入点的状态。把你的触摸屏要控制的输入点换成PLC的内部点就行了。

另外抗议一下,楼主头像侵权
哦,星期六了,该表示遗憾后休息了。

网友C:
郭老大正解,改为内部辅助继电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