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2):
1、我用的是CJ1M CUP11;主模块有2个通讯口分别是PERIPHERAL(这个口我用原配的CS1W-CN226通讯线可以和电脑串口通讯)和PORT(这个口是不是RS232通讯口呢?)  现在想用PORT 这个通讯口去读可控的变频电源,然后再由触摸屏处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用的是PMCR指令,PMCR这个指令怎么用,大侠们给我举个例子如何?还有外部通讯线怎么接,变频电源的接口是232的,触摸屏口不够,所以打算这么做,不知道可不可以,希望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A:
port口是可以与其他232口通讯的。
但是欧姆龙的通讯我没研究过,只能帮你到这了……
  • 下载积分:+2(沙痕) 每个人提供一点就可以有 ..

楼主:
    不要沉啊,等着帮忙呢,我以前也没有用过欧姆龙啊

楼主:
    有知道PMCR指令怎么用的吗,给个例子好不好~?

网友B:
    用TXD和RXD,OMRON的自由口通讯很好用的

网友C:
    关键要知道你所去读的那个电源的通讯格式和协议,如果是MODBUS-RTU的话,还要加上CRC16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XD和RXD,OMRON的自由口通讯很好用的

    可以帮忙举个例子吗?还有外部接线怎么接呢?

网友D(2012-12-11):
    232通讯的话,变频器说明书上应该有连接图,txd-rxd,rxd-txd,gnd-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