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欧姆龙通讯有问。

楼主(2012-11-02):
我有一台欧姆龙CPM2AH的PLC,它有两个通讯接口,一个是编程用的,另外一个是RS232C。我想问能不能用232接口直接连电脑?数据线怎么做,现在的电脑都是USB接口了,USB转232的转接头我有一个,能用。

网友A:
可以的,欧姆龙的正品要好几百块钱

QQ980347789

网友B:
见下帖: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0748.html

网友C:
电脑和PLC连接是PLC的2,3,9 连电脑的2,3,5,PLC4-5短接,USB-TO-RS232最好采用FT232芯片的,其他的都不是最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