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这是怎么会事

楼主(2012-11-02):
各位这是怎么会事

网友A:
换台电脑安装,看是不是你电脑配置引起的异常?

网友B:
电脑缓存不够,关掉几个没有用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电脑重启再安装,如果还不行就该换台电脑了
学习经验

楼主:
我什么都做了,除了换电脑。原来电脑上装的是8.86,没删除,装WORKS2没法使用,删除了8.86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