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win7系统遇到的“缺少 引擎。请运行ISScript.msi”的问题

楼主(2012-11-02):
win7旗舰版的装了欧姆龙cxp9.3 软件。当打开软件新建工程 选择类型确定后页面出现“windows正在配置CX-One请稍等“ 提示; 于是又出现 ” 该计算机缺少installscript 引擎。请运行ISScript.msi(如果有的话)或者联系您的........“对话框。多次点”确定“还能运行软件,进行软件操作过程中还出现”该计算机缺少............“;
请教各位:如何解决此问题,谢谢!
一笑而过

网友A:
<<注意>>
当你更新CX-Programmer时,一定要更新共通模块(CX-Server)。
以上是我复制过来的,都在提醒,都在犯错

网友B(2013-10-12):
win7旗舰版的装了欧姆龙cxp9.3 软件。当打开软件新建工程 选择类型确定后页面出现“windows正在配置CX-One请稍等“ 提示;然后弹出一个窗口:该计算机的installscript引擎遭遇此安装程序版本。请安装isscript。msi的最新版本。

网友B:
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B:
请教各位,帮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