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HMI工具栏的隐藏

楼主(2012-11-02):
各位大侠威纶触摸屏TK60701H怎么样隐藏系统工具栏?也就是说屏背后的8个引脚针怎么样短接可以隐藏工具栏
yanzhi2008

网友A:
打开你工程文件,系统参数设置——一般属性,将快选窗口按键设置为停用。重新下载工程到触摸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