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000与Q06H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11-02):
这个设备调试过很多台了,都没问题,今天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
认真确认选择下载的项目,仍然无果。
而且Q总线连接后PLC CPU所有指示都熄灭,cpu当然没工作了。拔掉通讯线PLC系统正常。很郁闷呢!

网友A:
总线站号冲突,GT1000要设置一个新的扩展机架的第一个模块为智能模块
还有种更低级的错误,扩展跳线的IN和OUT插反了

网友B:
楼主使用的应该是QBUS(总线)连接触摸屏的方式吧。
这种连接异常的时候,PLC的灯的确可能会熄灭,甚至屏不通电的时候,PLC的灯也可能熄灭。
有二种常见错误,你相应检查一下:
1,通讯线不对,好多人使用的这个连接线都是国产的,难免有质量问题(QC05B,QC12B,GT15-QC12B等)
2,没设置好,或没写入Q总线的通讯驱动程序,这个看下两图:

网友B:
如果确认连接机器设置或通讯驱动程序无误的话,换根线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