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干扰问题

楼主(2012-11-02):
S7-300主站和从站之间有60M左右,用的是铠装屏蔽电缆做通讯线,附近有变频风机,风机已启动对通讯有干扰,接地了效果也不怎么好。还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消除干扰码?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求解决

网友B:
再次检测接地,量下变频器地端有没电压存在。。
专业提供各品牌PLC编程服务. qq:385364283

网友C:
是不是线路有问题啊。

网友D:
磁环可以抗干扰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E:
试一下单端接地,

网友F:
变频器到风机的联接电线穿金属管。OK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四楼,两根通讯线绕磁环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G:
采用风机电源铺设接地网或屏蔽隔离,控制通讯线与电源线分开铺设间距在200MM以上并穿磁环,并保证通讯电缆单端接地,变频器单独接地、电机远端接地

网友H:
测试一下零地排电压,一般不超过1V,超过就是电源质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