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3):
单相电机可以变频调速吗?如果可以,怎样接线?谢谢

网友A:
如果不是罩极启动方式的,可以的。用单相变频器或者拆掉启动电容,直接接到三相变频器的输出上。

楼主:
谢谢版主,那变频器是否需要进行参数的调整?输出电压应该是220还是380?

网友B:
有单相变频器的呀。

网友C:
把变频器设定工作频率为60HE输出电压为220V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单相变频器的呀。

单相变频器一般输入是单相,可输出是三相的哟。
海纳百川

网友E:
引用楼主ccy5156于2012-11-03 00:06发表的 单相电机可以变频调速吗 :
单相电机可以变频调速吗?如果可以,怎样接线?谢谢

完全可以的;
真诚到永远

网友F:
单相电机的相位90度,变频器三相的相位60度!
拆掉电容,单相电机公共端并联。3条线随便接在变频器U V W上就可以了~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G:
不行、、、、、、
追求卓越

网友H:
我有单相变频器

网友I:
单相电机可以用变频器调速具体方法:1、修改变频器输出电压参数220V2、将电机测电容拆下来直接接到变频器输出侧3、方向可通过改变启动和运行绕组的接线方式或者修改参数

建议不用变频调速可以采用调速器方式相对经济

网友J(2012-12-08):
关于调速的具体概述
因为三相电机运行在单相电源上,我们可以假定它是一个单相电机,单相电机调速的方式分为外部调速(比如电抗器,电子可控硅调压,电容)和电机内部调速2种,楼上的就属于用电容串联分压调速的方法,因电机内部调速成本低,不需另外安装调速器,所以应用比较广泛,然而单相电机的调速范围是由于负载决定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普通电机的转距是属于硬特性的,既在一定范围内负载大小对转速的影响不是很大,如果超过一个临界值(电机的最大转距)则转速马上下降为零,而且由于单相电机的功率一般都不超过2.2KW,所以实际调速的范围都不大,不过有一些负载,比如风扇的扇叶负载就是软特性的,电机转速快,风扇风力大,输出较大转距,电机转速慢,风扇风力小,输出较小转距,显然负载大小随电机转速降低而减小,所以风扇有较大的调速范围
单相电机绕组调速的实现
主绕组不变,副绕组数据不变,另在副绕组上面嵌放一套调速绕组,调速方式是倍级比4/8级调速,接线方式采用庶级反串接法,最后在和主,副绕组连接,注意,调速绕组的磁场方向以削弱副绕组为主,如果接线错误削弱主绕组磁场,会导致电机无力烧毁,目前单相电机调速都是这种方法

网友K:
单相电机和一般小功率三相电机是一样的相电压都是AC220V ,单相电机只不过采用了电容换了一相,完全可采用三相变频器,只要电机星行接法,且相电压时AV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