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通TK6070IK和欧姆龙CP1L通讯不上怎么办。。。

楼主(2012-11-03):
威伦通TK6070IK和欧姆龙CP1L通讯不上怎么办。。。 要怎么设置

楼主:
在官网上找到答案了。参数什么都对。我在下载的时候没有勾选设置(因为设置里面有参数设置)哎。悲催。被这个问题搞了一下午

网友A:
线对的情况下,另有一点看是232还是285

网友B:
要想通信成功,屏跟PLC的通信参数一致是必须的
蓝景自动化

网友C:
plc与触摸屏的通讯参数要一致,plc程序传送时,更改参数设置打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