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3):
我用TP178改变PLC中VW的数值,但是改变不了,PLC仍按原数据运行。比如说温度调节那种,改变温度值,运行中的PLC马上响应。我看了许多知料,也试了多次都不行,只能在拨在调试位置,在拨到运行TP178中设置的数据才会被写入。最好能发个图,或发个程序我看看,谢谢!
VW88和VW90是需要在运行时改变的变量,TP178中设VW88和VW90为变量,把IO域设为输入输出。
邮箱:iop3359874@yahoo.cn
问题补充:VW88和VW90没有被其它变量占用,也没有用作输出。

网友A:
试试用VD来存储呢!!
正儿八经的~

网友B:
交叉参考,看看VW88是够有被其他位置调用为输出。

网友C:
看看那两个地址,有没有被你的库存储区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