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3):
有两台三菱FX2N PLC,电源独立。我将两台PLC的输入点X6分别并联,COM线分别并联,接在液位开关的常开点两端,出现的问题就是液位开关断开时,当在一台PLC通电,另一台不通电的情况下,通电那台PLC的X6会有输入信号,当两台PLC都通电时,这种情况又消失了,恢复正常。

我表示很纳闷,为什么会这样??求解!~

网友A:
加个继电器不就好了。何必搞的那么复杂
我知道加个继电器就好了,但是我想知道原因,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继电器不就好了。何必搞的那么复杂

我知道加个继电器就好了,但是我想知道原因,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B:
有的24V负会接地,并且两个不同的24V并联会有环流的,因为电压不会绝对相等,一个输入点只要5MA就可以点亮.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看图,我认为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其他输入点如X0、X1等同样的接法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楼主:
那为什么其他输入点如X0、X1等同样的接法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其他输入点如X0、X1等同样的接法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你可以参考输入灵敏度那一节,然后拿万用表测一下各个X点与COM之间的阻值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