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基本窗口大小问题。。

楼主(2012-11-03):
我现在想把窗口的大小变成800、480.。。我在触摸屏下载下来的画面就是800、480 。可是我自己设置就不行。求解

网友A:
应该是触摸屏的型号选择有误,在软件的系统参数里修改一下屏幕的型号看看

网友B:
触摸屏的型号有没有弄错

网友C:
这个不太懂

网友D:
选对屏的型号呀

网友E:
由于触摸屏的型号选定后,屏分辨率就已固定

网友E:
建议做画面时画面的分辨率跟屏一样或小

网友F:
确定型号有没有选错啊

网友G(2012-12-07):
1. 你选择了尺寸较小的屏
2. 你设置的时弹出的窗口
个人见意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