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坏了

楼主(2012-11-03):
谁知道天水二一三的交流接触器质量怎么样?AC220v通过开关控制接触器,接触器老是坏。线圈两端未通电就接通

网友A:
经常坏还不换一个品牌的,又不贵

网友B:
现在天上是水多被污染了!!还是改用其他品牌的试试,也许会比天水的好!!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使用方法正确与否?

网友D:
常用士林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E:
可以考虑换成固态继电器或用进口的

网友F:
我说两句,国内,天水二一三,常熟开关厂,贵州长征电器的正规产品还是顶呱呱的,就是现在国内除了很多仿品,打擦边球。

网友G:
AC220v通过开关控制接触器,接触器老是坏。线圈两端未通电就接通<<<<<<<<<触点粘连,换用容量大点的接触器

网友H:
应该跟负载有关系,负载的电流有没有超过接触器额定的电流?
如是频繁启动应选择大一级的接触器,最好是加灭弧器。

网友I:
国产接触器,个人感觉天水不比施耐德的差,或者说性价比高于施耐德!

网友J:
奇怪,经常烧触点,楼主居然想不到换容量大点的
也可以测量一下实际电流嘛,考虑下实际使用情况,就知道该选什么样的接触器了

网友K:
线圈两端未通电就接通接触器主触点过流后拉弧,表面金属溶接在一起,原因:一是接触器质量问题,二是选型不匹配需要增大容量,三是负载长期处于过载状态

网友L:
换一个品牌接触器,国产的质量差一点

网友M:
把接触器容量加大一个等级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N:
熔焊,触点容量小或负载有短路。

网友O:
天水的接触器质量一般,以前用过36V的,有点差,经常不吸合,没办法改为LG和施耐德了

网友P:
国产也不错
海纳百川

网友Q:
引用 网友F:
我说两句,国内,天水二一三,常熟开关厂,贵州长征电器的正规产品还是顶呱呱的,就是现在国内除了很多仿品,打擦边球。

有一定代表性;确实如此;
真诚到永远
海纳百川

网友Q:
引用楼主15131603003于2012-11-03 14:13发表的 接触器坏了 :
谁知道天水二一三的交流接触器质量怎么样?AC220v通过开关控制接触器,接触器老是坏。线圈两端未通电就接通

如果真的是天水二一三的交流接触器;如果你在额定范围中;那么是质量问题;如果超过范围电流;那么是你自己的问题;问题要说的清清楚楚;不能模糊;你自己表达不清楚怎么回事;
真诚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