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3):
因设计需要,现需做以下功能
伺服电机每走一段距离后,PLC发出一个信号,
条件:1,伺服不停下,只是发个信号,
2,信号时间很短,不能常亮
3,每次距离一样,
4,伺服运行总长度约400mm,时间约1s,共需6~10次信号,

比如
每50mm一次,伺服走到50mm处时PLC 发出一个信号,100的时候再一次,150一次,200一次,250一次,300一次,350一次,400一次
也有可能不是整数,每37mm一次或其他,这个长度是可以更改的
每37mm一次,伺服走到37一次,74一次,111一次,148一次,以下省略,直到400走完为止

求大神给个好点的办法

先谢谢各位智囊了

网友A:
用比较啊 比较Y0发出脉冲的当前值 =30是置位一个辅助继电器 然后计时1S 后复位 不就好了

网友B:
路过,什么型号的PLC?可以考虑用当前进给值与设定值作比较输出信号

网友C:
以前做过自动喷码平台,大概和你的要求差不多,用的是比较指令,速度不能太快

网友D:
用脉冲计数

网友E:
嗯嗯,同意楼上,用伺服反馈脉冲,作为比较基准,这样给出的信号可用性较强一些

网友F:
1.先考慮: 1秒內發出10個訊號---->1個訊號間隔0.1秒=100ms  PLC 掃描時間有多長?

2.如果PLC 掃描時間 200ms
    用比較指令 =  可能一個都發不出
   用比較指令 >=  可能發出3~5個訊號

3.如果PLC 掃描時間 < 100ms
    就有可能訊號全部發出  但精準度看可否接受

以上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