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3):
问题1、EM231的AD转换是12位精度,最大应该是4096呀,怎么范围可以达到3200呢?
问题2、EM231可以有0-20MA ,0-10V,+-5V,0-5V等几种输入信号可供选择,可以设置选用以上几种输入信号类型,那么这几种信号类型对应的输入到PLC中的数量的量程都是多少呀?
             选用0-20MA信号------对应输入到的PLC中的数据量程:?
             选用0-10V信号------对应输入到的PLC中的数据量程:?
             选用0-5V信号------对应输入到的PLC中的数据量程:?
             选用+-5V信号------对应输入到的PLC中的数据量程:?
问题3、EM231可以有0-20MA ,0-10V,+-5V,0-5V等几种输入信号可供选择,可以设置选用以上几种输入信号类型,那么四通道的EM231是否四个通道可以分别设置成不同的信号输入类型,比如说AIWO设置成0-20MA,  AIW1设备成0-5V,AIW2设置成0-10V,AIW3设置成-+5V,是否可以这样设置,还是所有通道一经设置就只能采用一种信号类型的?

菜鸟新手,好多不懂,大侠们莫怪呀,先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呀????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A/D 0-10V转换就是0-32000 4-20MA转6400-32000

楼主:
多谢了。。。。4-20MA 是6400-32000,意思应该就是0-20MA的话0-32000,那么所有的信号都是32000吗?  还有就是,实际测量时,还会出现比32000大的,比如32640等,这又是什么原因呀,真的晕了。

网友A:
那么你输入的电流是不是超过20MA了 读的数据是AIW0里面的 接线对不对
还有就是,之前见过一个程序,4-20MA输入,他程序对应的是6554-32000,不是6400,这个又为何呀?

楼主:
多谢,是超了,可是输入超了后,量程也变了嘛?怎么可能出现大于32000的数,是不是说额定量程是0-32000,输入4-20MA在这个范围内是正常的,不在4-20MA,不是标准信号的话,PLC也可以识别,会超出32000范围呀?那量程就没有意义了呀。。。。。。

还有大哥能不能帮忙回答一下其它问题呀,我太菜了,好多不会,多谢了!

网友B:
这是线性比例关系0对应0 最大值对应32000
论坛先锋

网友C:
最完整的西门子EM231培训教程(书签版)

http://www.plcworld.cn/read-htm-tid-13163-ds-1.html

网友D:
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做的有两点:1 如果你有标准信号 你可以标定每个模块的输入情况  比如4-20ma,输入4毫安是不是对于6400,如果不是就用你的标准值比如实际是6550,20ma输入30240.那么你可以使用这两个值 做计算。

当然你也写个子程序 专门处理,如果数据不在6400-32000范围内 如何处置。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多多挣钱  好搞对象

楼主:
出差了,刚回来,多谢指教,非常感激!!!!!!!!

能否帮忙指导一下其余两个问题呀,再谢!

网友E:
我自己理解啊,aiw表明是一个word存储电流值,也就是他存储的最大值就是2^16,就是-32767~32768,电流值转换为正值,所以就是0-32768,32768对应的电流就是32768/1600mA

网友F(2012-12-17):
0-10V   32767   用32000就行了

网友G:
你应该写步程序,超过32000就给32000,不就可以了吗?大于等于32000MOVE32000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