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SIEMENS

楼主(2012-11-03):
安装SIEMENS STEP7 V5.5时出现未找到“SSF”文件,如何解决?

网友A:
把软件放到一个没有中文路径的文件夹中,比如:C:/abc/abc/s7-300,总之就是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
正儿八经的~

网友B:
一楼说的很对,放在任一根目录下,如D:\STEP7_V5.5 或 E:\STEP7_V5.5就不出现上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