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3):
求解答啊

网友A:
电机电压多少?

网友B:
70平方够了

网友C:
120平比较保险

网友D:
150平方铜线

网友E:
七八十的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F:
引用楼主kundage于2012-11-03 18:58发表的 200千瓦电机星角启动点击到电机距离十米需要多少平方铜线 :
求解答啊

2根75平方;可以了

网友G:
95的靠谱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H:
引用 网友F:

2根75平方;可以了

网友I:
你提的这个问题从理论上选择:200KW电机的额定电流I=200÷(1.732×0.38×0.86)=353A,选YJV3*185电缆即可
但是星角启动一次瞬时冲击电流约800A左右,二次切换瞬时冲击电流可达1500-2500A而当你切换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电机运行的电流取决于负载如果负载很轻,电流会小于353A或者更小
因此电缆的选择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J:
95平方的塑料铜芯线。

网友K:
YJVR1*70绝对不会出问题

网友L:
銘牌上應該有表示電流
根據電流選擇相對應的導線

网友M:
我是大厂电气负责,若是我们厂,我选185 YJV铜线三根

网友N:
那么大的电机,瞬间启动电流这么大,不说自己设备,估计对周边电网冲击都不小;
加个“软装置”启动不是更好么?这样对周边设备包括自身电机都有很好的保护。

网友O:
星三角是六根线的,一根承受大概总电流的0.6左右。70平够用,95平保险多年使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