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程序

楼主(2012-11-03):
三菱PLC编程中各个动作报警(动作进和动作退)怎么编写,谢谢!!!

网友A:
百度一下就ok了

网友B:
就没其他指令了吗

网友C:
这玩意不是一个指令就搞定了,得要和相关检测开关配合才行,比如汽缸前进和后退,汽缸各有一个前进到位,后退到位开关。
要检测前进动作异常,那么Y输出常开和前进到位开关常开串联,延时5秒或者其他,超过这段时间还没使得前进到位ON,那么就报出前进动作异常

网友D:
呵呵~~易得很~~用STL

网友E:
你每次动作,根据气缸上的接近开关,做一次检测,看一下动作是否完成。如果未完成就置位报警。复位报警后在跳回你想要继续执行的地方。
Made wish ,517029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