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3):
做一个自动轨道车项目,轨道总长大概100米左右,轨道上有10个站点,位置固定。轨道车用变频器带动在轨道上来回跑动,要求按下某一站台号后,车子能自动识别正反转,并且高速运行,在接近目标站台后,自动变为中速运行,在离目标站台10CM左右,低速运行,最后到达指点位置停止。要求轨车停止精度不能大于1CM。现在做了一个轮子安装在小车上,在轮子上安装编码器,通过编码器产生的脉冲来识别位置,在1号站台处安装了一只接近开关,用来复位编码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每次到达固定站台号的脉冲数不同,有时误差很小,只有几个脉冲,有时误差很大,到达100个脉冲,无法满足精确定位。轮子周长是30CM,编程器每转一周产生360个脉冲,也就是说100个脉冲误差,距离误差在7至8CM左右,无法满足精度要求。因为没有做过这类项目,请大家谈谈用什么方法能到达精度要求。我不知道电梯用的是什么方法,精度非常高。

网友A:
你检测轮的圈数要考虑会打滑哦。还是在轨道装接近开关好调试。
安装接近开关工程量大,轨车是24小时运行的。
  • 下载积分:+2(平凡人生) 感谢!

网友B:
    最好用编码尺
  • 下载积分:+2(平凡人生) 感谢!

网友C:
    光栅尺
  • 下载积分:+2(平凡人生) 感谢!
  • 本人在厦门..同行的朋友,可以加我QQ:784272323

楼主:
    编码尺和光栅尺具体介绍一下?当初安装轮子时考虑打滑因素,在轮子上加装了弹簧,现在确定是轮子问题还是编码器问题。因为他的小车一直都在生产 ,如果安装接近开关的话,非常不方便。所以考虑一种安装简单,检测准备的方法。

网友D:
    楼主 是做那个行业的???
    我们主要是做陶瓷,这个轨车是机砖厂的,第一次做。

网友D:
    如果是压铸的话  可以找我  271156864

网友E:
    直接用开关控制应该可以吧,以前电梯有刹车系统的。其实方法有很多种,都能实现的。如何做到简单实用就是最佳。
    是的,其实这个车子本身是很简单的,关键是车子24小时运行,如果用接近开关的话,安装,调试时间太长。

网友F:
    1、360的编码器过大,如果用32位寄存器放地址过大,建议用100的编码器。
    2、你可以参考龙门式电镀吊车的控制程序
    3、使用编码器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到达接近目的位置时平滑改变变频器的频率达到平滑控制吊车的目的
    如果按上面的方式做应该控制精度在5MM左右,在吊车上增加装一个感应器,每个工位装一个感应片,可以达到自动校正的功能
    请问楼主有这类工程经验吗?我没有用编码器检测过100米这么长的距离,不知道是轮子本身打滑还是什么原因导致检测不准。
  • 下载积分:+3(平凡人生)

网友G:
    一个站台上装三个金属片,车上装一个接近开关,碰到第一个金属片中速运行,第二个慢速,第三个停止。这样程序有点复杂。个人建议。
    你说的方法我们试过了,因为小车24小时运行,中间最多只有半个小时停车时间,我们等了一天,只安装了一个站的金属片。

网友H:
    我建议用光电测距。
    比如:http://zhonghao0769.18.yi7.com/sell/itemid-783038.shtml
    你自己看看再百度一下。
  • 下载积分:+1(平凡人生) 感谢!

网友I:
楼上的不要误导人家了,100米的轨道,用得起光栅不?还不如激光测距呢.光轮在轨道上是蛇行走动的,误差估计是出在此处,感觉在中间加几个测点纠正会好点.
  • 下载积分:+1(平凡人生) 感谢!说的有道理。正在 ..

网友J:
    检测到接近开关再允许编码器开始检测计算定长。。。。。。
  • 下载积分:+1(平凡人生)

网友K:
    我们用了sick的激光测距。

网友L:
    将每个位置的限位编号,程序用比较即可。
  • 下载积分:+1(平凡人生) 感谢!

网友D:
    搞的那么复杂做什么啊   装几个开关就可以了  用 12 48 码 在加一个停止开关就0K
    你没有听懂我意思,而且检测位置也用不到1248码,如果能安装接近开关的话,只用一只开关都可以作定位和识别站台号了,你想想是吗?

楼主:
    楼上的各位都说的比较好,程序没有问题,现在关键是用编码器检测不准确,如果安装接近开关的话,工程量又太大,轨道车是24小时都在运行,中间只有最多半个小时的停止时间。

网友M:
    直接用开关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M:
    也可以用发脉冲的变频器控制电机,精度要求不高的

网友M:
    可以发脉冲的变频器有爱默生、国产有阿尔法等
    我看看,谢谢提醒。有具体型号没有?
  • 下载积分:+1(平凡人生)

网友D:
    哎!~!我做的都是24小时运行的!   也是和你说的一样啊
      现在已经好几年了都没事啊

网友D:
    你加Q我我那个程序你看看
    程序不重要,关键是用什么检测方法和方案。

网友D:
    如果是直线的话 是不是可以考虑加齿条呢? 这样就可以解决打滑的问题?
  • 下载积分:+2(平凡人生)

网友N:
因为距离太长,环境应该也不太好,高速还是1CM的精度,轮子不是齿轮难免打滑,编码器累积误差太大,这些硬伤,不好改善。还是利用7个接近开关装在轨道车上,在每个站台上安装位置设别、前后减速、定位的感应片。程序简单,调整容易,没有累积误差。参考电镀一类的安装编程方法。
说的非常有理
下载积分:+2(平凡人生)

网友O:
建议考虑象电梯控制那样,用1024编码器,拖动的变频器也用速度控制精度高的,例如用带PG卡控制的安川G7变频器,程序上设计在轨道的两头终端就对高速计数误差进行清零校正,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下载积分:+2(平凡人生)

网友P:
电梯用的是类似于接近开关的装置,每一层站都安装有,同时编码器也工作,两种方法共用,用这种方法比较可靠。楼主还是和工厂老板协商停机检修吧,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是啊,当初把问题想简单了。现在有点后悔
下载积分:+2(平凡人生)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Q:
考虑增加减速距离 变频加刹车电阻
下载积分:+2(平凡人生)

网友R:
小车上装个接近开关,每个站点装检测片,强制清除偏差,这样100米的就转化成10米精度的,柔性启动停止,当快到设定减速值时,变频器的频率依照编码器的数据走,就会平滑的减速停止。
嗯,你说的是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吧?
下载积分:+2(平凡人生)

网友S:
这个只有在每个站校正,用编码器肯定打滑 还不如直接在每个站点站一个开关

网友T:
采用条码识别,精度超高,只需要在轨道上贴上连续的条码带,读数头读到一数据就是精确的轨道位置,可以用德国人的东东,很多自动库房都是用的它哟

网友U:
应该像电镀的行车一样吧?我这里的电镀行车就是在小车上加1接近开关11个工位的。不过距离没有你那样远?11个工位总长10米吧。

网友V:
用过 倍加福的 编码尺 wcs-pg210
相关资料晚上都可以搜

网友W:
sick的激光测距

网友X:
电梯也是用的编码器,用镭射可以绝对定位,但是成本太高。你可以在电机轴上安装个编码器,1024P的,然后在两个终端加装复位开关。

网友Y:
现在我们用激光测距和旋转编码器两种。精度能在两个mm以内!编码器不要装在轮子上,要上单独的齿条

网友Z:
磁道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