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 S7 200子程序的小问题

楼主(2012-11-04):
我的主程序写了 LD I0.0
CALL SBR0
子程序SBR0 写了 LD SM0.0
= Q0.0
全部程序就这点,我的问题是我闭合I0.0的时候Q0.0亮,然后松开I0.0时,为什么Q0.0还是亮的。我认为I0.0松开后,就不调用SBR0了,Q0.0就应该灭了
这是为什么,那位大侠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SM0.0,常闭,兄弟,子程序被调用后肯定是亮的
sj198822

网友B:
接通i0.0调用SBR0,执行SBR0中的程序q0.0接通,松开i0.0后不调用SBR0,程序执行时扫描不到Q0.0的状态就会按照原有的状态输出

网友C:
呵呵。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网友D:
二楼的说的对
请教关于 S7 200子程序的小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