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2-11-04):
请教各位,这个SUM是什么东西?防雷的?
用万能表测量。上下1234的点。1-1通。4-4通。2-2-3-3四点都通。
怎么接线。什么原理?

网友A:
上面写的些什么东西啊!你拍的照片不清晰!大概是什么信号隔离或者变送模块吧

网友B:
看上面的型号和参数在网上应该可以搜索得到你须要的答案!!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