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4):
我现在要触摸屏输入一个浮点数给PLC 进行相关浮点数运算
三菱Q00PLC

视频里说用DEDIV指令 怎么我用不了  我用的是8.86Q版本的编程软件 只有 E/

程序是这样的:
LD X0
DMOV K12345 D500
DFLT  D500 D502
DMOV K100 D510
DFLT D510 D512
E/ D502  D512 D506
END

一模拟仿真 就提示 MISSING END INS.

请问触摸屏能直接输入浮点数给PLC吗?还是要输入一个整型数给PLC,PLC要转换成浮点数后再进行浮点数运算?浮点数运算指令怎么编写?

楼主:
求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用你的程序我也仿真了,可以的啊!触摸屏可以直接输入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你的程序我也仿真了,可以的啊!触摸屏可以直接输入浮点
你编译器的版本和我的相同吗 PLC选的 Q00吗?仿真后能正确得到计算结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编译器的版本和我的相同吗 PLC选的 Q00吗?仿真后能正确得到计算结果吗?

GX+Developer+8[1].86
GX Simulator7.16
是Q00CPU

网友B:
楼主的程序就没错,触摸屏Device要设为浮点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