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4):
有经济实用的好办法吗?

网友A:
可以买个单相电动机,再买个三相发电机,呵呵.
  • 下载积分:+1(zczc777) 感谢!

网友B:
    买个变压器变380,把变频器的缺相保护屏蔽,只不过不能带大的负载
  • 下载积分:+1(zczc777) 感谢!

网友C:
    用变压器把电压搞定
  • 下载积分:+1(zczc777) 感谢!

网友D:
    买个220V的。教学又不是不赚钱

网友E:
    出的都是什么招啊?!!!!
    首先我需要确定你的三相电机有多大。因为所有变频器都有220v电压等级的,就是说单相输入,三相输出,但是这一般都是小功率的,具体多大功率,各个厂家变频器做的有些不一样,你可以了解下,
    如果你确实需要三相电,OK,只要你屋里的插座允许,这里你需要一个单相转三相的专业电源 ,其实也是个单相整流为直流,直流再转变为50HZ的三相电,和变频器差不过的电源。

网友F:
    把单相220升压至380V,将380接变频器接R和T即可。
  • 下载积分:+1(zczc777) 感谢!

网友G:
    同意6楼。

网友H:
    用变压器,我就是用变压器的。我是台达的变频器,在家里我就是这样用的,用220v变380v的变压器。不带负载。学通讯用。没事。
    你好,谢谢你的留言,我想请教220V升压变压器在什么地方能买到,什么价格?
  • 下载积分:+1(zczc777) 好人!

网友I:
    我看到修变频器的都是用变压器转。

网友J:
    当初为什么不选220V输入的变频器呢,再说你示教电机也不用很大的。如果在教室里示教搞一个大电机你还需要考虑教室的供电是否足够问题。
    所以在做事情前,待先问问清楚。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用变压器,我就是用变压器的。我是台达的变频器,在家里我就是这样用的,用220v变380v的变压器。不带负载。学通讯用。没事。

    对进口变频器就不行了

网友L:
不需要变压器,用倍压好了。变频内部滤波电容一般是2只电容串联,从2只电容串起来的那个地方抽头出来接220V零线,火线接变频的ABC,就可以了。
首先感谢你的建议
你说的滤波电容是指直流母线滤波电容吗?如果是的话有个疑问三相整流如果输入单相220V直流母线有电压吗?
下载积分:+1(zczc777) 感谢!
QQ106748835

网友M:
"不需要变压器,用倍压好了。变频内部滤波电容一般是2只电容串联,从2只电容串起来的那个地方抽头出来接220V零线,火线接变频的ABC,就可以了。"
大哥,这样能带负载不
首先感谢你的建议
你说的滤波电容是指直流母线滤波电容吗?如果是的话有个疑问三相整流如果输入单相220V直流母线有电压吗?
下载积分:+1(zczc777) 感谢!

网友N:
搞不懂,买个220就行了。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O:
买3相变压器也不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