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有哪种测温元件可以在放电的环境下正常工作

楼主(2012-11-04):
大侠么,疑问如题!谢谢了!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那种带机械触点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那种带机械触点的那种
如果精度高呢?,您能介绍几种比较好的带机械触点的测温元件吗?

网友B:
不知你说的放电的环境,是什么环境。热电阻,热电偶不能用吗

网友C:
放电的环境是什么环境

楼主:
放电环境就和雷电天气差不多的,
产品是这样的,在一个反映室内,抽真空后通入反应气,放电反应,测温

网友D:
看形容 應該是做真空濺鍍
1.溫控元件 : PT100 或熱偶都可以 PT會比較準 但也要看PT本身及表頭精度
2.要注意真空是斷熱環境 熱的傳遞是靠幅射 因此點的位址不同 溫度是有差異
希望有幫助

网友E:
类似曝光 是吧 pt100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