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威綸通觸摸屏

楼主(2012-11-04):
請教:我用的台灣威綸通觸摸屏MT6070TV,想把裏面的畫面上傳到電腦
怎麼連接不上,USB口插上以後電腦沒有連接顯示,這是真沒情況
用的普通的雙USB頭線
。

网友A:
你的USB线确定正常?有好多USB线是只能充电的,不能交换数据,你还可以用U盘传输资料的。

楼主:
屏幕型號MT6070TV,很早之前的一種
。

网友B:
网上资料好多啊

网友C:
分析可能是两种情况:
1。没安装EB8000的USB驱动。你不安装那个驱动电脑认不到的;
2。就现在而言,USB传输仅仅支持i系列。你那个早期的不清楚,现在是这样,无论你什么屏,数字后带i才可以用USB连,比如:TK6070iH这样。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