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4):
AOI光学检测机的整体要求,在现在的所有机型的的检测思想是对比结果,我所看到的机器,AOI在整机的控制分为电气控制和光学检查组成,电气用控制板控制X Y方向的马达,用光电隔离的方案给单位片发送信号,气方面主要是真空由电磁阀控制,光学部分就比较复杂了组成主要是电脑主机《服务器类》,PCI图像处理卡,图像处理卡, 采集卡,感光处理卡,灯管等等组成。
在电气部分主要是参数的设置,程序中的测试零点位置,发送脉冲数,运行的停车位,。图像处理的思路4个镜头拍摄图片和原图片比对,有程序编辑程序太大,100M,就不适合了丫用空间太多,一个十层板的图片就要用好多,AOI的抗感扰太差,要有可靠接地,镜头要在同一条直线,不会有错位,镜头的拍摄高度间距很重要,调试图像要求很高,大家有AOI经验的说一下,AOI要注意的,最新AOI的功能。

网友A:
之前在台企做过一段时间。AOI都有自身的软件,关键是设置好参数,底部光照要足且均匀,这样取模板时回很精准,而且少受光照干扰。当然焦距方面肯定要调好

网友B:
AOI的成败主要取决于相机和你要测得产品,像是定位系统都是次要的!
QQ:569456723

楼主:
大家用的是几个镜头的啊?我用的是4个的调试有点复杂,我调试要先调好一个人视相机,在调检测镜头,在平台上放一个精准的直尺,用人视镜头把尺子放直,然后拍图片,查看各个镜头的位置差,用像素计算差多少,让4个镜头在一直线上误差在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