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接线

楼主(2012-11-04):
编码器是AB相的只接A相可以用吗, 我只要单相计数?

网友A:
可以的 单接A或B都可以

网友B:
完全可以,一样用。

楼主:
今天接上试了一下很好用 非常感谢

网友C:
A与B相差90度相位角,接那个都可以,Z为转一圈发出一个脉冲

楼主:
请教一下 编码器受振动PLC就计数,这样测量就有误差,怎么解决?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根本
解决震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编码器受振动PLC就计数,这样测量就有误差,怎么解决?
因为你是把AB相高速计数器作单相使用了,机械本身精度不是很高,在振动的时候可能会使编码器时不时的就会产生脉冲,这些脉冲就会累加起来,建议还是使用AB相脉冲来计数,可以避免楼主所说的振动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