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过来指点!

楼主(2012-11-04):
请教各位大侠;富士UG221H-LE4用什么版本的编辑软件啊!怎么我在v-sft5.4.21.0和UG00S-CW4这两种软件的新建项目里都找不到这个型号。请教高手指点迷津! 十分谢谢!!

网友A:
你确定是211?而不是221?
看看你屏后面的铭牌来确定一下型号,或者按Sys+F1进入系统页面也能看到型号。

楼主:
对不起!是221H 抱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是221H 抱歉----
那么使用V - S F T V5版本的就可以找到型号。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