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FX9GT-CAB0,A970装上一个通讯卡A9GT-RS4以后。

楼主(2012-11-04):
请那位好人给张接线图 触摸屏是九孔的 非常感谢 PLC是三菱FX1N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楼主:
装的好像是A9GT-RS2 反正就是九针了 好心的人啊 很急·············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A:
装RS2没用啊。。 你可以拿SC-09去试试。甚至不用RS2,直接插屏的编程口也一样。
装RS4才用FX9GT-CAB0

网友B:
通訊卡是什麼型號都沒搞清楚,怎樣幫您?

楼主:
非常感谢站长的意见!!! 但是SC-09是真的不行 我试过了, 所以才想用FX9GT-CAB0 这跟线!!!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C:
一般接 3、8, 5接屏蔽层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 但是小弟我真的看不懂 能给张完整的图吗? 我在这谢谢大家了 实在是找不到!!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楼主:
没人回答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