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问题

楼主(2012-11-04):
三菱伺服器接完线,输入输出SON,ON.EMG,ON外部接线正常IO信号正常。但显示rd-of。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伺服是新的。

网友A:
请教楼主的伺服接线方法,本人初学伺服不懂,看了许多资料不是很明白,望赐教,QQ564226396
abcde12345

网友B:
那你的伺服是出于锁定状态还是自由状态啊,参数有问题

网友C:
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D:
可以先精读伺服说明书,有针对性的设置参数。

网友E:
我也遇到了,求解释

网友F:
看看P21 P41 或者把硬限位的线接好.

网友G:
分外部供电和内部供电的!外部供电需要COM 接+24v SG 接0V。内部供电需要COM 和VDD接。当然是CN1B接头的!再检查
LSN ,LSP,EMG,SON 是否和sg 接通。

楼主:
谢谢各位!已搞定,是参数设置不对。我是刚学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