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LC上面加的GPS定位如何解除啊

楼主(2012-11-04):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样才会解除啊,

网友A:
太强大的PLC了,还没接触过,等高手

网友B:
没见过啊

网友C:
你上个图看看,PLC和GPS如何连接的?估计是232的吧,程序看一下,可以解除的

网友D:
没听过,更没见过,不知道加上个GPS有嘛子用
蓝景自动化

网友E:
太强大的PLC了,还没接触过,还需学习学习!学无止境啊!

楼主:
是这样的啊,在X端输入220伏特的电源后,PLC里面的信息无法读取,GPS定位呢,是在Y端外接电源先给GPS供电,然后再由GPS给PLC供电是DC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