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的CPU选型问题

楼主(2012-11-04):
第一次选S7-300的设备,有点不是太明白
现在有个系统输入输出大约有200点左右,全是数字量,要求用S7-300系列,需要用到Profibus和其他几个S7-300的系统通信
请问下用哪款cpu比较合适呢,谢谢

网友A:
选型取决于你的程序的复杂度,并不单以IO点数。
就这点IO点数来看,300系列任何一个系列均可以。
Good Luck~

网友B:
这个问题是很难说的,如果没有特殊模块,楼上的说得不错,任何一个都可以,还有就是设备是你自己用的,不缺银子的话,选得高一点如315系列。如果是产品讲究成本 的话,那查一下手册,那个便宜就选那个。

楼主:
因为要用到Profibus通信,是不是选cpu带dp的合适些啊,好像cpu314+CP342-5和cpu315-2dp的价格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