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PLC用什么样的编程电缆抗干扰性好一些?

楼主(2012-11-04):
昨天在一家五金厂调试程序,发现电脑与PLC老是不能通讯,在传输设置里面点击通讯测试按钮显示通讯成功,如下图:
当下载程序的时候就提示无法通讯
我用的是那种SC-09的编程电缆,白色的,RS-232 接口 如图
请教各位大侠,用什么样的编程电缆可以有效的避免干扰
干扰大了耽误时间啊!!

网友A:
是不是用USB 转RS232 在连接SC-09? 图片看不见

楼主:
不是,是232接口的那种
网速太慢了,图片传不上来,等网速快了补上照片

网友B:
用原装的吧

楼主:
干扰的问题已经解决,我的方法如下
找一根FX-50DU的原装线,买一个RS232-RS422的转换器,自己动手焊接,测试结果看抗干扰的能力蛮强的。接线的如下:
发+---------接+
发— ------接—
收+---------发+
收—------- 发—
写出来希望对大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