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4):
最近做一设备,液位传感器没选到,要求是垂直安装在容器上方测水位,开关型或模拟量输出也行,工作温度在90度左右,有水汽有结露,有腐蚀剂。已用过超声波的,但效果不好
也只能用无接触的。不知道哪位高手用过类似的案例,支个招,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A:
你说的腐蚀剂是什么东西 不同的介质抗腐蚀也不一样啊

网友B:
能不能用压力传感器代替,液位越高压力越大

网友C:
超声波的结露,很麻烦,要经常去檫檫。不知是什么液体。如果是罐子的话,可以在下面开孔,装个差压变送器,5K+。简单可靠。池子的话可以用导波雷达的,不过价格太贵了要上万了。

网友D:
差压变送器  简单可靠

网友E:
FU901BC 我们现在用的

网友F:
用位移传感器

楼主:
多谢大家,液体是水,加了金属粉末。有HF酸,HCL,还有硝酸。90度左右,只能在容器下上方垂直向下,无接触式安装。小弟找了好久,没有合适的。

网友G:
可否在罐体外接一透明玻璃管,然后再根据玻璃管上的液体做文章???

网友H(2012-12-09):
弱弱地问一下:液位控制什么?

网友I:
选液位控制器吧 多找找肯定有可以用的。有一种跟磁尺差不多的吧
膜拜高手

网友I:
磁致伸缩传感器原理  磁致伸缩传感器主要由磁致伸缩线、测杆、电子仓、非接触磁铁组成,其结构如下图所示:   工作原理如下:   1) 电路产生“起始脉冲”,   2) “起始脉冲”沿波导丝传播,形成螺旋磁场   3) 螺旋磁场与磁环所产生的磁场相遇   4) 发生磁致伸缩效应,产生机械波   5) 机械波以恒定速度(V)向电子仓方向和测杆末端传播   6) 电子仓内的拾能机构接收到机械波,并将其转化为微弱电信号   7) 电子仓和测杆末端都有吸振装置,防止机械波反弹   8) 电路处理微弱信号,形成“终止脉冲”   9) 计算“起始脉冲”和“终止脉冲”之间的时间差(T)   10) 位移L=速度V*时间T   11) 电路将位移L以模拟信号或者数字信号方式输出     传感器结构图
  工作原理图
编辑本段KYDM系列磁致伸缩传感器  磁致伸缩线性位移/液位传感器,简称:磁尺,是应用磁致伸缩原理研制而成,达到计量级精度的,用于测量线性位移或液位的传感器。   位移磁尺:可用于检测位移、位置定位,如液压缸行程检测,可内置安装于液压缸。     位移磁尺
液位磁尺:可用于各类液体液位、界面的测量,同时可以测量多点温度。     液位磁尺
膜拜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