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定位实时位置显示问题,

楼主(2012-11-04):
现在用步进马达定位,1。8度,丝杆螺距5MM,细分8细分。比如现在设定位置D0为20MM,那么PLCY0要发出20MM乘以320个脉(1MM脉冲数)等于6400个脉冲,问题是现在在发脉冲过程中怎样实进显示从0到20这个位置

网友A:
有专门监控当前脉冲当量的寄存器,你把脉冲跟距离的关系设置好,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就好了

网友B:
楼上的正解,
台湾永宏plc

网友C:
就是个计算过程,楼楼上的说的正正确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D:
看下你对应型号PLC的D的说明
找出对应脉冲口的D···里面有脉冲计数的

网友E:
比如D8140里面就是Y0对应走的脉冲数。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网友F:
谢谢,确实如此啊

网友G:
楼上正解

网友H:
当然用脉冲这样的东西部是很好理解了。我们这里一般是说单位。0.3个单位。机器只能精确到0.01个单位。韩国的机器。不怎么好。以前用日本松下的机器全是mm制的。很好理解。对调整机器的位置也很好。因为产品的设计尺寸都是毫米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