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一下:

楼主(2012-11-04):
请教大家:进入plc写入模式后,所编写的程序怎么存不到plc中去?谢谢!

网友A:
编译好了 就下载进去嘛! 下不进去有没有什么提示?

楼主:
谢谢楼上,在编程软件:工具(t)栏里选择rom传送;上面显示向rom刻录机发送消息成功!可再连接plc时,程序又没有了!

网友B:
什么PLC用这么传?你的PLC加ram了吗?

网友C:
提示什么?

楼主:
谢谢楼上!我是三菱plc,plc没有家ram。我刚刚开始学plc,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D:
不會是點到仿真模式了吧...
寫入事實上是寫到仿真PLC裡去了
實體當然就沒有了

网友E:
切换到写入模式,编辑完后,点编译并传送
到PLC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程序编好后点击:《变换(运行中写入)》就行了!
还想请教大家一下:如何把存在电脑里的程序复制到plc中去?谢谢

网友D:
電腦裡的程序複製到PLC...
就等同寫入到PLC裡去啦...
這不是一樣的事情嘛...

网友F:
一般教科书上都有的 可以多看看书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