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4):
若变电所为TN-S系统,从该变电所送出一根4芯电缆至距离该电房100米处一栋厂房作为电源,大家讨论一下

问题1:该4芯电缆应是A,B,C,N,还是A,B,C,PEN的情况
        2:如果是(A,B,C,N)那我在厂房配电室做一个接地线PE不与N线相连,那整个系统可以构成TN-S系统给设备供电吗
        3:如果是(A,B,C,PEN)那我在厂房配电室做一个接地线PE不与变电所的PEN线(把它当成N线用)相连,那厂房配电柜可以做TN-S系统给设备供电吗

网友A:
送出四根线后面变五根应该是TN-C-S吧

楼主:
但是接地线PE不与N线相连,怎能是TN-C-S

网友B:
TNS系统就是三相5线制也就是PE与N始终分离
TNC系统是三相四线制也就是PEN共用
TN-C-S系统,系统中有PE与N是合一的,后来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