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3u和FX2N-10PG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2-11-05):
请教前辈们 我想学习FX3u加FX2N-10PG模块 控制伺服电机,应该从哪学习快,FX2nPLC的基本指令和步进指令我懂。
Fx3U手册我看有4本 FX3U·FX3UC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 FX3UC用户手册(模拟量控制篇)FX3U编程手册 FX3U硬件手册 应该看哪本?

楼主:
Fx3U手册我看有4本 FX3U·FX3UC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 FX3UC用户手册(模拟量控制篇)FX3U编程手册 FX3U硬件手册 应该看哪本?
abcde12345

网友A:
直接直接
;INI
LD M8002
DTO K0 K0 K20000 K1
TO K0 K1 K50 K1
DTO K0 K3 K10000 K1
DTO K0 K5 K10000 K1
TO K0 K1 K500 K1
LD M8000
TO K0 K26 K4M0 K1
DFROM K0 K36 K4M20 K1
给模块写参数
和PLC关系基本不大
主要看10PG 模块说明书,和伺服驱动器说明书,还有就是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