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仿真问题

楼主(2012-11-05):
怎么把程序下载到仿真PLC中,每次下载时都出现“在线:到适配器的通讯链接损坏”,之前是能仿真的,之后就和外部PLC通信过一次好像就不在仿真了。求指点,谢谢

网友A:
1、确保你的step7软件处于离线状态
2、启动PLCSIM
3、按正常方式下载程序。
Good Luck~

网友B:
到我的主题去看下,有这个问题的答案

楼主:
一楼我很不幸,按你说的方法没有成功,二楼你的主题里没有我的答案,谢谢各路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天哪,没人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楼我很不幸,按你说的方法没有成功,二楼你的主题里没有我的答案,谢谢各路高人指点,谢谢
贴出SET PC/PG Interface中的设定。
Regards

楼主:
之后点击下载按钮就如下图了

楼主:
谢谢七楼提醒, 我的PC/PG口设置错了

网友C:
先设置好通讯口,然启动仿真软件,在下载程序,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