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11-05):
请各位大虾帮忙看一下。手动y0没输出,其它都有。附图纸 fx1n 谢谢!

网友A:
如果Y0无输出,原因有很多。你在在设备运转的时候监控PLC才能看出来
Y0用到了DDRVI指令中,发脉冲了。
有可能是触发条件没接通,也有可能D300,D310的值不正确
如果程序一切OK,但还是没输出,可能是硬件故障。

楼主:
D300 D310 值怎么设定? 换了新硬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