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40MT的参数如何修改

楼主(2012-11-05):
描述:从PLC读取的参数
描述:写入程序提示
PLC一直闪红灯,提示参数错误,代码显示6401,清除内存后红灯消失,但只要断电或写入参数继续闪红灯。

网友A:
这个好狠,程序容量都98万步了,变成超级PLC了。
一般默认是8000,0,0,8000。
如果你这个是读出来的,可能是被人为修改了。目的为了修改内在量导致程序难以读取。

楼主:
那有没办法恢复到出厂设置?

网友A:
清除内在就是恢复出厂设置了,然后你不要写入参数。只写入程序即可。

楼主:
可是清除内存后,一写程序就弹出驱动器未准备好

网友A:
你这程序发上来我看看,我拿手上的PLC帮你试试。

网友B:
个人认为你的编程软件有问题,不然咋你传送的是FX1N,出现的报警是Q, QnA, A 等CPU呢?

楼主:
谢谢各位,是我的PLC的主板有问题,去买了一块就能写了
下载积分:+2(guochunyi) 分享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