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5):
如题,Q的CPU型号为Q04UDH,带一个USB接口和一个RS232接口,HMI型号为台达DOP07S515,COM1口为RS232接口。
在网上找到Q的232接口定义如下:

台达DOP07S515触摸屏的COM1口定义:

触摸屏软体设置如下:

安装图片自己做了一根下载线,只连2,3,5脚,MD6M端的DSR和DTR是做什么用的,在触摸屏的COM1口没有对应的引脚定义把程序下载进去后,触摸屏报警显示COM1连接错误,请各位大侠帮忙看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不胜感激!!!

网友A:
三菱为422通讯,把改成COM2就可以了
你好,三菱FX系列的是422的,Q系列的是232的,CPU的盖子上写的RS232

网友B:
可以参照一下台达触摸屏的连线手册

楼主:
多谢2楼兄弟指点,把5脚和6脚短接后,PLC和HMI已经可以正常通讯,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