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EV5000编辑的画面怎么直接在pc上运行?

楼主(2012-11-05):
刚刚在百度文库看到一篇
《EV5000组态编辑软件使用》,里面写到:
“HMI软件一般分为两部分,即运行于HMI硬件中的系统软件和运行于PC机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画面组态软件(例如EV5000组态编辑软件)。使用者都必须先使用HMI的画面组态软件制作“工程文件”,再通过PC机和HMI 产品的串行通讯口,把编制好的“工程文件”下载到HMI的处理器中运行。…………………………”
求教各位大侠, EV5000编好的画面怎么直接在电脑上运行,去控制plc?
拜谢!

网友A:
在线模似

网友B:
在线模似,有没有时间限制。

网友C:
有时间限制,好像1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