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5):
那位师傅帮我解释一下这条白线(+0  0)是什么意思,到底该怎么用。我看在我们这边的都和0接在一起。还有(黑)TESTINPUT是什么意思。

网友A:
+0V 0V 应该是电源端正电压和负电压的意思~日文不懂,但从左下那个图估计(白、2)应该是个电源辅助输出,它如接直流负载应可与电源负端组成回路。test  input   测试 输入

网友B:
+0V 0V 应该是电源端正电压和负电压,test  input   不接直接用绝缘胶布包起来就可以了啊

网友C:
PNP接法和NPN接法

网友C:
茶色线是接24V,黑色接信号线,蓝色接零线,一根可以不接

网友D:
白线接+V时有光照射时输出。接0V时挡光时输出,(黑)TESTINPUT是当黑线接0V时发光二极管停止发光。

网友E:
同意五楼的观点啊

网友F:
不太懂,+0V应该是参考电位吧。TESTINPUT是测试信号线

网友G:
好像是一个挡到有输出,一个没有挡到时有输出吧

网友H:
图片不清楚

网友I:
同意五楼兄弟看法!

网友J:
五楼正解!

网友K:
应该是在无遮挡物时白线输出+V,有遮挡时输出0

网友L:
5楼说得正确

网友M:
相當於NO和NC的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