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遇到过的电机问题

楼主(2012-11-05):
一台3。7KW的变频器带一台3。7KW的电机启动8秒后报警:电机过流。电机是基本是空载(用手能转动),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是15A,可我拿钳表显示是4A左右(指针式和数字式都试过)。用另一个品牌的变频器控制这台电机也是报警,内容一样。我仔细检查过这台电机,无缺相、无短路、无漏电,线路也没问题。估计是电机问题,但不知道问题是哪儿?谢谢大家!

网友A:
电机是不是高速电机?

楼主:
不是,就是普通的三相4极电机。这两台变频器控制其它电机就没问题。

网友B:
变频器调大额定电流看看

楼主:
这台电机额定电流是8A,难道要调到15A以上吗?

网友C:
应该还是匝间短路问题,用耐压表测一下。

网友D:
把绕组连接片拆掉,用兆欧表测量绕组间以及对外壳的绝缘值。

网友E:
直接起动有没有问题?

网友F:
最好办法直接启动,监视电流值

网友G:
你的钳形表带真有效值测量功能?
这么小的电机,直接启动运行测量电流就行了。

网友H:
匝间短路

网友I:
直接启,测电流

网友J:
估计是匝间短路,当电机线圈温度上升后,绝缘层失效。我碰见过这种情况,用兆欧表测量看看。

网友K:
基本是匝间短路问题;如果不用变频器;直接启动;估计在5分钟左右电动机冒烟了;

网友L:
匝间短路要用电桥测量    具体你用的什么负载  起动时间  等

网友M:
匝间有问题,用摇表打一个每个匝间的对地电阻。

网友N:
1、检查电压和电机接法。2、直接启动电机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O:
引用楼主358273433于2012-11-05 16:02发表的 没遇到过的电机问题 :
一台3。7KW的变频器带一台3。7KW的电机启动8秒后报警:电机过流。电机是基本是空载(用手能转动),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是15A,可我拿钳表显示是4A左右(指针式和数字式都试过)。用另一个品牌的变频器控制这台电机也是报警,内容一样。我仔细检查过这台电机,无缺相、无短路、无漏电,线路也没问题。估计是电机问题,但不知道问题是哪儿?谢谢大家!

将变频器的频率调至50HZ试一下!

网友P:
楼主这是设置的参数有问题! 你检测是电流(4安)是变频器输入电流不是输出电流!变频器显示 15安是输出的电流,可能判断你设置的频率太低了,把频率调到50HZ试一下!如果问题解决了记得回复哦!

网友Q:
匝间短路可能性很大!

楼主:
问题解决。16楼正解。把电机拆一下一看铭牌才知道这是台湾电机。三相220V角接,三相380星接。结果接线时按照习惯接法角接。其实星接就可以了。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在角接的情况下为什么变频器显示15A,实测只有4A。谢谢大家!

网友R:
电动机接法是否与变频器匹配?变频输入是220v电机要三角形接法,380v要星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