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接线

楼主(2012-11-05):
各位大侠,本人有编码器 意大利tekel 5线制,
现有8线制一个,怎么样把8线制的接5线制的, 这样能接码?

网友A:
5线制有2条是DC电源输入,3条是A B Z输出,0V共用.8线制是电源2条,A B Z 各输出2条,现在你应该会接了吧.

网友B:
上楼的说的非常对,你将一样的线只接任意一根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线制有2条是DC电源输入,3条是A B Z输出,0V共用.8线制是电源2条,A B Z 各输出2条,现在你应该会接了吧.
请问一下,那为什么还要多出ABZ相来哪?能不能在说详细一点,给我们大家补补课,在这里替大家谢谢了
QQ:569456723

网友D:
多出来的悬空呗,或者接个大阻值的电阻也行接地或者vcc也行

网友E:
一个是开路集电极输出,一个是差分输出

网友F:
顶2楼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G:
这个问题在论坛里有明确的答复的的你找找
8线的与5线的区别在ABZ是带+-的